[MACBOOK]
macbookpro 13寸 A1502电脑键盘失效,触摸板OK,是换排线还是换键盘

楼主(2020-04-02):
macbookpro 13寸 A1502电脑键盘失效,触摸板OK,是换排线还是换键盘

网友:
排线爱坏  找排线试试

网友:
排线爱坏                找排线试试吧

网友:
键盘排线都可能,

网友:
排线爱坏  找排线试试222222

网友A:
这款机子排线坏的多哦

网友:
大概率是排线的问题,万用表挨个测试下。。。

网友:
键盘和排线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排线坏的多哦

2015款macbookpro 拆开后发现键盘直接连接的主板,换了键盘和触摸板排线之后,键盘还是不行,只有电源键能用

网友:
换排线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