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 A1701 每隔大概3分钟就重启一次 换过屏幕

楼主(2020-04-02):
隐私里的分析也发上来了,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嘛?非常要紧!!

网友:
图咋不高清呢?

网友:
{"bug_type":"210","timestamp":"2020-04-02 18:01:59.92 +0800","os_version":"iPhone OS 12.1 (16B92)","incident_id":"FF5814B1-4D02-433C-BD88-88739BAEC70B"}
{
  "build" : "iPhone OS 12.1 (16B92)",
  "product" : "iPad7,3",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18.2.0: Tue Oct 16 21:02:31 PDT 2018; root:xnu-4903.222.5~1\/RELEASE_ARM64_T8011",
  "incident" : "FF5814B1-4D02-433C-BD88-88739BAEC70B",
  "crashReporterKey" : "ac6c6c8579ec42e942f5eb8501a7c1d23f07f059",
  "date" : "2020-04-02 18:01:46.65 +0800",
  "panicString" : "Debugger message: WDT timeout\n9s ago: 1700m0\/1 1700n1 1700d37 1665f9fd0ce63 1600m0\/1 1600n0 1600d37 1528fa25dd367 1505f9fd0ce63 1500m0\/1 1500n0 1500d37 1471f1f37f468 1459f9fd0ce63 1400m0\/1 1400n0 1400d37 1300m0\/1 1300n0 1299d37 1200m0\/1 1200n0 1199d37 1100m0\/1 1100n0 1099d37 1000m0\/1 1000n0 999d37 900m0\/1 900n0 899d37 800m0\/1 800n0 800d37 782f1f37f468 781fd804c923 780f18571366 780f61527cb1 779fdee88eaf 778fc12ff3f8 778fa78311f3 771f5e0489a 771f9fd0ce63 749fb3b92652 700m0\/1 636f57e54b98 636f505e057b 600m0\/1 600bff 600tffffffff 600d37 568f41fc72e9 568f9fd0ce63 534f18b92efd 500m0\/1 445f18b92efd 400m0\/1 371f57e54b98 371f505e057b 300m0\/1 200m0\/1 100m0\/1 0m0\/1 \nMemory ID: 0xff\nOS version: 16B92\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18.2.0: Tue Oct 16 21:02:31 PDT 2018; root:xnu-4903.222.5~1\/RELEASE_ARM64_T8011\nKernelCache UUID: 23A10D68B3B3D88A8CF6E9F9F340BCBB\nKernel UUID: F70E6426-AF32-32D4-BF99-1D6919244269\niBoot version: iBoot-4513.220.100\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1\nKernel slide:     0x0000000015000000\nKernel text base: 0xfffffff01c004000\nEpoch Time:        sec       usec\n  Boot    : 0x5e85b72c 0x00024367\n  Sleep   : 0x00000000 0x00000000\n  Wake    : 0x00000000 0x00000000\n  Calendar: 0x5e85b7f3 0x0008e789\n\nTotal cpu_usage: 26973100\nThread task pri cpu_usage\n0xffffffe0004059f0 kernel_task 0 4066753\n0xffffffe0008014c0 kernel_task 0 4449876\n0xffffffe000600a60 kernel_task 0 4357130\n\nPanicked task 0xffffffe0003da1c0: 11267 pages, 220 threads: pid 0: kernel_task\nPanicked thread: 0xffffffe0004059f0, backtrace: 0xffffffe06a96f560, tid: 102\n\t\t  lr: 0xfffffff01c201a60  fp: 0xffffffe06a96f6a0\n\t\t  lr: 0xfffffff01c0dd610  fp: 0xffffffe06a96f6b0\n\t\t  lr: 0xfffffff01c1139e4  fp: 0xffffffe06a96fa30\n\t\t  lr: 0xfffffff01b05565c  fp: 0xffffffe06a96fee0\n\t\t  lr: 0xfffffff01bd67598  fp: 0xffffffe06a96ff10\n\t\t  lr: 0xfffffff01ba8f4a4  fp: 0xffffffe06a96ffa0\n\t\t  lr: 0xfffffff01c5bf89c  fp: 0xffffffe06a96ffb0\n\t\t  lr: 0xfffffff01c202a00  fp: 0xffffffe06a96ffe0\n\t\t  lr: 0xfffffff01c0dd660  fp: 0xffffffe06a96fff0\n\t\t  lr: 0xfffffff01c129d54  fp: 0xffffffe06439bc90\n\t\t  lr: 0xfffffff01c0e8614  fp: 0x0000000000000000\n\n",
  "panicFlags" : "0x2",
  "otherString" : "\n** Stackshot Succeeded ** Bytes Traced 382416 **\n",
  "memoryStatus" : {"compressorSize":16,"compressions":1056,"decompressions":0,"busyBufferCount":0,"pageSize":16384,"memoryPressure":false,"memoryPages":{"active":88457,"throttled":0,"fileBacked":85110,"wired":23773,"purgeable":7102,"inactive":47393,"free":31969,"speculative":41376}},

网友:
图咋不高清呢?11111111

网友A:
wdt timeout ,尾插,听筒,电池

网友:
"wdt timeout ,尾插,听筒,电池"???

网友B:
电池 电池座子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t timeout ,尾插,听筒,电池

电池清理了没用是要换吗?换屏幕尾插也没动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 电池座子好好检查检查

电池座子也用洗板水清洗过了,还是会重启

网友:
这种有规律的重启就是电池 代码也是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一个IPADAIR这是老重启,区别就是,锁屏待机就过3分钟重启一次,开机亮屏一直玩就不会

网友:
电池座子检测脚问题

网友:
解决问题了换的屏幕有问题,换了好几个才好,怪问题原拆的

网友C:
估计电池没有装螺丝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没有装螺丝

螺丝肯定装了的啊。换的屏幕有问题换了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