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 声卡烧 换声卡

楼主(2020-04-02):
昂达N68,声卡无声音。声卡附近电路板发热。

估计声卡短路了。不敢用手摸

墙角找了个蚂蚁,放上去,腿都烧瘸了

ALC662.从报废主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
风枪吹下时,旁边的主供电电容吹跑了。
用烙铁补焊,焊盘又飞了。

土法焊接。先用ab胶水把芯片定位到主板上。
然后用烙铁拖。

旁边的小电容,接地焊盘脱落。飞到了另一颗电容gnd上。

PE下,dx9测试,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三脚猫功夫请不要丢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脚猫功夫请不要丢人谢谢

全是自学的。没花过一分钱的培训。
不管怎么焊,我能把它修好就行。
维修,焊工是其次的。
一颗逻辑清晰的大脑,比啥都强。

网友:
鸠摩啰释 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