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741奇葩机器 1.8v bios

楼主(2020-04-02):
nma741奇葩机器  1.8v bios 用了809f 刷了后就悲剧了 再用809h 也没用了 放不放bios 都一个效果 买了几个bios 也不行吐血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吧 ....

网友:
用809f刷的时候没上1.8v的座子吗

网友:
报废了 惨。

网友:
严重同情!  我也刷到过  但是竟然没事,也是刷完后测量知道的!!!

网友A:
我用的TL866-2能自动识别3v 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L866-2能自动识别3v 1.8V.

工具好,麻烦少

网友A:
就是对EC不友好,但也算是一款精品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对EC不友好,但也算是一款精品编程器。

是的,很好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