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美能达7622第一纸盒不进纸,显示第一侧盖卡纸维修

楼主(2020-04-02):
美能达7622第一纸盒不进纸,机器运转一会提示第一侧盖卡纸,第二纸盒和侧面进纸正常,取下第一纸盒里面的传动轴已经可以用手随便正反转了(正常的机器是单向的)。判断故障为进纸扭簧坏了,下面是拆机过程,没啥难的地方,仔细一点就好。

网友A(2020-05-31):
没看懂老大是不是搓纸能的呢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老大是不是搓纸能的呢

是的,连接的纸盒搓纸轮

网友B:
这个齿轮要记位置吗,有些齿轮是有对位

网友:
学习一下 拆机好复杂啊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要记位置吗,有些齿轮是有对位

不用,怎么拆怎么装就好了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