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戴尔15-7559笔记本不上电!

楼主(2020-04-02):
  中午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送来一台戴尔15-7559笔记本电脑,说是开机太慢了,自己拆机清灰,结果装上去就不开机了,接到客户机器,迅速拆机,一看主板并无明显烧伤痕迹,万用表测公共点对地阻值,并无短路情况,(应为之前就有遇到过客户自己拆机打硅脂导致公共点短路的然后经过检查U和桥一体芯片短路的)好吧,就上电,5V-3V待机电压都有,按下开关,只看到电流表有0.03的电流跳动!看来有触发动作,这个电流基本上是二次电压+5V_RU +3.3V_RUN都没有出来。 找到故障点PQ28和PQ6,按下开关键果然没有出来,测量PQ6的控制极,竟然无任何电压!找到PQ7的3脚测+15V_ALW,竟然没有? 再看图纸3脚上面有个R40为100K的限流电阻!竟然掉了!迅速找个100K电阻换上,按下开关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速度秒杀,

网友:
秒杀啊  可以啊兄弟!!!  我也碰见过这个故障还好吧,修了升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