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迅捷FAC1203R 千兆路由

楼主(2020-04-02):
迅捷 千兆路由  廉价款 看看做工

已经有一个挂在电信光纤猫下 在用了 信号、稳定性还不错
我关了5G 开着硬件NAT   802.11.N模式

拆主要是只有2个LAN 看看可以加几个吗

没有螺丝 直接用卡片撬

看到铅笔画了一个叉  还是去换一个安心点

奇葩的陶瓷散热片  底下的芯片就是下面这张图
觉得来路不行  品质要打个问号  毕竟是TP下面的东西
TP 迅捷  水星

MT7620DA

MT7612EN

RTL8367S

节省成本 从固件芯片开始   Winbond的就没坏过
主板上  MX及它的其他贴牌我见过坏的

最后贴一下变压器

网友:
说它来路不行 是看它的痕迹  丝印有些地方油太多 看不清

网友:
迅捷还好,比较良心。缩水的产品,它价格也低。
最坑的是tp,跟迅捷配置一模一样,就是比迅捷贵几十元。
最神的是斐讯的K2P,可惜搞金融翻车了

网友:
TPLINK最著名的脑残设计
网卡口上面带了个帽檐。
网线只要插进去,就别想拔出来了。
有次给客户上门安装路由,水晶头拔不出来,
用钥匙片按着弄半天才拔下来。
从此再也不卖tp的任何产品。

网友:
不错,学习,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