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问题 FB角是由谁供电和控制的?

楼主(2020-04-02):
apw8722  FB角 正常电压大概是多少?是由哪里出来的?

网友A:
FB 脚 并不负责输出电压信号,它是反馈信号,芯片输出驱动脉冲却驱动场管轮流导通,得到一个脉冲电压,这个电压是多少,芯片并不知道,所以由FB脚 输入反馈给芯片,让它知道,输出脉冲波是否要调整

网友B:
FB是反馈输入脚,实时检测Vout电压。是由Vout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B 脚 并不负责输出电压信号,它是反馈信号,芯片输出驱动脉冲却驱动场管轮流导通,得到一个脉冲电压,这个 ...

嗯,明白了,谢谢!
但是如果管理芯片也换了,mos也换了,输入12v正常,为何输出电压出来很低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B是反馈输入脚,实时检测Vout电压。是由Vout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芯片工作正常,mos正常,这个FB必然正常,是不是?

网友D:
正常是0.8v,或者0.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芯片工作正常,mos正常,这个FB必然正常,是不是?

两个分压电阻很重要,阻值变了或虚焊会引起Vout电压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是0.8v,或者0.6v

可以这么理解

FB引脚本身就是反馈引脚,用于调节输出电压。它本身是一个基准电压,这个电压一般是不会变化的,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

一般微型的SOT23-5、DFN 2x2mm 3x3mm这种,多数都是0.6V或者0.8V。如果是NB里面的待机芯片,可能是2V。所以具体是多少,要看芯片手册,如果是图纸,图纸上一般会标明FB等于多少(就是VOUT=xx,后面的xx一般就是FB的电压)。它通过连接LX引脚之间的两颗电阻来实现调节输出,就是分压电阻电路,PWM电路中最典型的应用

只要这个引脚测量电压不正常,就会引起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明白了,谢谢!
但是如果管理芯片也换了,mos也换了,输入12v正常,为何输出电压出来很低很低?

查fb脚所连的电阻,有坏的

网友:
vout分压啊

网友:
这个脚芯片内部接的是运放的反相脚,当反馈环路正常的情况下,根据运放“虚短”的原则,这个脚的电压同运放同相脚,即芯片内部基准源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