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hd6850 维修一例

楼主(2020-04-02):
迪兰 hd6850 ,阻值正常,电压正常无显示,仔细观察复位脚
门电路
接的一个电阻变色短路,导致无法复位。直接换0欧后修复。

网友A:
电阻会短路吗
pxhxkij
会的,氧化的时候会变小,完全短路倒不是。
详情

网友:
说错了,是断路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图片来了,电阻标出来了

网友:
# 收藏一下,以后看看

网友:
这样的故障点也能观察出来,换我就抓瞎了

网友:
请问对地阻值怎么测量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电阻会短路吗
会的,氧化的时候会变小,完全短路倒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