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0-04-02):
问题:苹果6s有显示无背光

同行带电扣屏导致有显无背光,因为6s的背光ic在cpu上面而且带黑胶,手工很容易翻车。

PP_LCM_BL_ANODE_CONN对地无穷大,这个是BL正极。

显微镜下到FL4211一端顶出黑胶来,估计见识它导致断路,(忘记拍照了)

没有把主板拆下来,
风枪调到180左右软化黑胶,一点一点地挖那个电感,
注意别把其他元件的接触点刮出来, 连座子一端没事,连背光那一端掉皮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锡的,测试有阻值,一坨锡浆上去,上屏幕试 BL有了。

网友:
见识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