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控NCP81174驱动器8

楼主(2020-04-02):
关于主控NCP81174  驱动器81162 整合型mosFDMF6820A  存在缺憾无力驱动6相以上供电会导致多出供电烧毁  必烧输出与电感连接层  可直接拆除烧毁的mos并拆除改路电感以降相   不需要拉低或拉高PWM改多出路信号

网友A(2020-06-18):
老哥 开机时ncp81174 三路PWM全部输出的吗?(因为这个板子只用了三路)我现在有块板子开机 ncp81174只有一路PWM输出不知是否正常,望老兄解惑谢谢

网友:
肯定不正常   3路全开的  建议把6820A换成SIC780A另外重点检查一下BOOT升压电容 这卡老烧最下面一路  换了SIC780A记得把背面的3个钽电容拆了  另外查一下热敏电阻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开机时ncp81174 三路PWM全部输出的吗?(因为这个板子只用了三路)我现在有块板子开机 ncp81174只有一路PWM输出不知是否正常,望老兄解惑谢谢

肯定不正常   3路全开的  建议把6820A换成SIC780A另外重点检查一下BOOT升压电容 这卡老烧最下面一路  换了SIC780A记得把背面的3个钽电容拆了  另外查一下热敏电阻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老哥  看了下PDF说PSI脚电压能控制单相 或全相,当0.8V<psi<3.3V 是单相工作,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