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重启,分析数据看不出来。求救

楼主(2020-04-02):
遇到过两台了,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A:
重启记录 从第一条开始看 多看几条  找你能看得懂的

网友:
先刷机,刷完故障依旧就是上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记录 从第一条开始看 多看几条  找你能看得懂的

数据都一样

网友B:
音频,音频,查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音频,查音频

换个大音频?

网友:
没故障表现吗? 基带音频关系大

网友:
应该是CPU与WIFI通讯有问题

网友:
上盖上盖就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