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样判断电容能不能去掉?

楼主(2020-04-02):
圈内第一颗电容进水坏了  去掉会造成无触摸吗?   为什么我查点位图没有找到并排4颗一样大小的电容?

网友A:
滤波的掉一两个一般不会造成大问题 但是耦合电容掉了就相当于断开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的掉一两个一般不会造成大问题 但是耦合电容掉了就相当于断开线路了

怎样判断是滤波还是耦合电容呢。为什么我查点位图 图纸上面位置大小都不一样 判断不了是那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的掉一两个一般不会造成大问题 但是耦合电容掉了就相当于断开线路了

为什么我查点位图 图上的电容大小位置都不一样呢?

网友:
贴片电容中,用于耦合、自举都不能去掉。滤波电容的话,看具体的情况,有些情况也不能去掉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电容两端 有一端接地的话应该就是滤波电容 可以拆 都有阻值得话就是其他类型的电容 不能拆

网友:
苹果不是有点位图嘛     并联的一堆滤波电容  至少剩一个大容量的

网友:
查点位图呀!

网友:
滤波电容一般都可以去除 就是一边接地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我去掉那颗电容没问题。是手机触摸坏了。不是那颗电容的问题。    我还以为是我把对面板的触摸座子给吹掉墟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