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9WE15 屏幕无图像

楼主(2020-04-03):
长城M9WE15,屏幕无图,开机指示灯会变绿。
拆开发现25V470uf滤波电容鼓包2个,更换后修复。
——————————————————

07年的液晶。10块钱收的破烂。

背面4个,不是壁挂孔螺钉,是固定电路板铁壳的。
设计比较笨拙。

去高压板的25v470uf电容鼓包

驱动板接口附近的12V滤波
25v1kUF正常。万用表测,这4个电容并联的。
为什么另外2个大容量的没鼓包?
本人这么考虑的,不一定正确:
这4个应该同时为高压板提供12V供电。
1K容量的,充放电次数少。
470uf的,充电放电次数相对多。
充放电次数多,发热大。所以先到寿命。
——————————————————

用84泡腾片配了消毒液,把外壳,底座,边框喷洒消毒。

换成同容量的,25V1Kuf。
开始竖着安装,发现电路板安装不到位。
电容太高了。

改成卧装。可以了

网友(2020-12-24):
发热  考虑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