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j1900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我有个j1900蜗牛主板,开机要30秒左右才可以亮屏,有时后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开机,要反复开机才可以亮,命中率百分之30左右,主板bios要刷过,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大神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保存bios会卡10秒左右才才重启,
bios100%是好的。同样主板替换过。

网友A:
老板,上面这个板子修好了没有,可加个QQ3053987455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上面这个板子修好了没有,可加个QQ3053987455交流交流

周老板,我已经加你了啊。

网友:
楼主,已加了我QQ 了???

网友:
楼主,再加一下QQ看看了。我之前没注意到

网友(2020-06-02):
不知道是不是绿色板,银色散热片的款,你仔细看看是不是me固件是不是为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