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降版本刷BIOS

楼主(2020-04-03):
8代的xps不少都存在黑屏,完全放电后才能再次开机通病。
可以通过恢复到最低版本bios缓解。
以自用xps 9360为例
步骤如下

1.下载2.1.0的bios,重命名为BIOS_IMG.rcv
2.把一只u盘格式成fat32格式,把BIOS_IMG.rcv放入根目录
3.电脑完全关机,拔掉电源适配器和除u盘以外的外设
4.按住ctrl+esc,插入适配器,等待开机,出现dell logo后进入bios恢复界面,松开ctrl+esc
5.根据提示操作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收藏。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收藏

网友:
好资料,我也曾经在官网看过但没试过。

网友A:
你这文件所有机器都通用?

网友:
一般都是更新最新bios 啊

网友B:
        居然还能降级,XPS很多不触发,放电就那好那种,是不是放了电最好把bios降下级?

网友:
重新刷可以吗

网友:
只是戴尔电脑通用吗

网友C:
我的是戴尔1425起动停止在主板Logo上,能用这种办法刷BIO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文件所有机器都通用?

以9360 8代为范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能降级,XPS很多不触发,放电就那好那种,是不是放了电最好把bios降下级?

我的观察是尽可能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戴尔1425起动停止在主板Logo上,能用这种办法刷BIOS 吗?

这机器没碰过 不知道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0-06-29):
XPS 13 9360 I5 7代每次放电ok,用不到一个月。按照这种方法操作,一直黑屏不显?看来要拆bios硬刷了!

网友:
我的 9360 8代U , 当前 BIOS 2.12 无法降级到 2.10 或者 2.09 都显示 intel ME 失败。
但是 可以升级到 2.13
怎么降级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