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ds2主板开机一秒断电求助谢谢了

楼主(2020-04-03):
主板本来好好的,重新装机后就成这样的,电源cup也换了还是不行。开机触碰开关风扇转一秒停,再触动开关再转一秒停,不碰后不转。附主板图片,大家猜测知道那个地方坏了问题在哪,在图片上圈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电压一个个测试

网友:
不接12v试一试

网友:
该量哪里啊,大哥们图上圈一下我量量,再发数值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 刷BOSI 搞定  还有一台换内存搞定

网友:
不接cpu供电还是这样转一下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 刷BOSI 搞定  还有一台换内存搞定

bosi会自己坏吗,主板本来是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si会自己坏吗,主板本来是好好的

H61这个系列主板经常坏BIOS  你的主板测过 有没短路  有没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这个系列主板经常坏BIOS  你的主板测过 有没短路  有没掉电

小白不知道测哪里刚测了cpu供电二极管档是40正常吗

网友C:
重点坚持 画到的地方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VCCSA供电,PLL供电都查下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直接换板,来钱又省事!

网友:
这是缺电压呀,

网友:
想复杂了!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连量关键部位的电压和阻值都不知道,这个还真没法教了

网友:
Remove Q9 and Q6

网友:
安装时序测哪个供电没有,三极管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坚持 画到的地方

确实这里的三极管容易坏,VTT_EN  VTT_PWRGD VCCSA开启 PLL开启都在这里

网友:
5vin和12vin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导热膏太多了,会不会污染了处理器插槽

网友:
强开,看看电压都正常不,像这种一般cpu供电没出导致。

网友:
EC旁边有两个地方是12V 5V 分压到2V检测供电的Vsense,检查这4个分压电阻

网友:
11楼的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