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开机一秒关机求大家帮帮

楼主(2020-04-03):
主板本来好好的,重新装机后就成这样的,电源cup也换了还是不行。开机触碰开关风扇转一秒停,再触动开关再转一秒停,不碰后不转。附主板图片,大家猜测知道那个地方坏了问题在哪,在图片上圈一下,求大家帮帮小白,想试着把它修好。

网友:
这个估计是VID电压检测出问题了,重点查查

网友:
先检测检查IO 127脚和126脚

网友:
5v跟12v检测脚看一下

网友:
量量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就按时序修

网友A:
测各大供电啊  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短路保护?看看CPU针脚有没有碰弯接触旁边针脚短路?

网友:
你说的风扇转一秒就停,说的是哪个风扇呀?CPU?机箱?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各大供电啊  看看哪里不正常

开机就停咋检查电压?得先查对地阻值。

网友:
测支路供电阻值   按时序开机瞬间的触发脉冲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三极管坏,想知道哪个坏那就不太容易了,这种主板三极管和电阻坏太多了 修的太多了

网友:
cpu温控电路查查,CPU供电IC 的温控信号来源,好像在主板电池周围一堆三级管,很好查,如果很懒找到管子拿下也可以。

网友:
5楼说的对查看IC引脚是否有点压

网友:
测量全板电压先吧。看看哪里电压不正常或者没出来,你什么都没去测,很难帮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内存供电

网友:
感觉是io的检测电压问题

网友(2020-09-19):
我也有一块可以点亮用着用着突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