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插上电源自动触发,不停复位

楼主(2020-04-03):
GA-B75M-D2V插电,直接自动上电,复位灯不停闪,直接拆Q4三级管,IO 附近

网友:
最好还是带图纸一起发加分多

网友:
要是知道原理就好叻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B75主板真能挺呀

网友:
q4 在这里起啥作用  拆掉会不会影响其他

网友:
q4保护作用吧,或者检测

网友:
这维修后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
起短裤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主不用跑开机电路就直接干掉那个管子?我是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楼主这是修了这个毛病多少了呀,直接就干

网友A:
多少板子秀出来的经验多不用看图纸了 三级管是 io 发出cpurst的 控制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板子秀出来的经验多不用看图纸了 三级管是 io 发出cpurst的 控制线吗

也许他修也几天才修好。写贴就一笔带过,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查 了很长的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