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MP288 (累计打印数量查询)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20-04-03):
可能很多人是冲查询打印量来的,先拿干货:
打印机和电脑正常连接,然后在打印机关机的情况下,进入维修模式,(机器显示绿色的1),电脑上打开清零软件,按EEPROM键,打印机会打印出机器内存储的相关信息。
关于进入维修模式以及清零,机器的拆装网上有很多的信息,在此不再赘述。

EEPRON图片第一行是打印机的型号、代码、版本信息,及开始使用时间及最后一次的打印时间。黄色标注这一项是打印及扫描的总的数量。
蓝色标注的是使用过的墨盒信息。

下面分享点个人使用MP288的心得, ,
1. 关于连供: 家里的打印机2012年买的,连供的胶管换过一回。连供导致的故障是5100电脑代码,基本上是卡住连供胶管。在连供胶管状态好的时候,基本不犯毛病,长年使用,如果出现一次后,不管怎么调整,频繁出现,这时候需要换新的胶管了,建议将接头一并更换, 外置墨盒是不会坏的,清洗一下和新的一样。
1.1 改连供的时候,彩色墨盒不能识别。由于小车墨盒固定盖与红色进墨管弯头位置冲突造成的反向压力,导致墨盒触点接触不好。解决办法下面3.3条。

2.关于墨头清洗:中间多次采购墨盒,试过清洗墨盒(用过清洗剂,超声波清洗,注射器注水)。墨盒长时间不使用导致的喷嘴堵塞,在机器自带的清洗功能无效的情况下,应该是都可试试。在墨盒使用量大的(打印量很大)情况下,边用边堵塞,什么办法都无效,应该是墨盒到寿命了,考虑更换。

3.关于机器的磨损,只提自己遇到过的情况:
3.1 进纸的时候吱吱的响,由于前滚轴造成,解决办法是上润滑脂。我是拆上面挡板下来弄的,其实在机器出纸的位置可以够到。

3.2 开始打印文件时,小车自动移动至端头,会发出叮的一声。正常打印,即使前盖关闭,小车也会把前盖弹开,但由于前盖的开关轴磨损,虽然在打印前将前盖打开,也无法将定位销子打开,叮的一声是小车撞前盖的开关弹簧发出的。解决办法是用一小节热缩管套在轴上,增加轴的直径。完美解决。

3.3 笔架车彩色墨盒上盖碎裂。由于小车墨盒固定盖与红色进墨管弯头位置冲突造成的反向压力造成,解决办法,换新盖。从源头上解决需在改连供时开红色的连供管洞时将位置下移,或者能够把小车墨盒盖的固定扣切一个槽,并可以避免1.1的问题

3.4 机器的维护,除了小车的轨道建议定期补点润滑脂外,其他外部擦擦就行了,内部不影响使用的建议不要硬往里面够着清洁,会造成不必要的故障。另废墨垫如果拆机就顺便清一清,没必要专门清理。

4.打印模糊多次执行打印对齐也无效,是墨车的位置识别带污染了,擦干净(用湿巾等)就可以解决。

5.最后如果在拆机后,重新组装,开机后机器无法运行(无任何运行声音)显示故障代码P22,这时候别慌,硬件坏的可能性不大,重新拆机把插拔过的线缆重新检查一下,应该可以恢复。
祝您的机器用得久,并有一个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