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神舟改集显成功借鉴贴

楼主(2020-04-03):
接手一个炫龙笔记本,板号6-77-W650KJ10-DO2-9HA
客户描述开不了机,到其他地方修过没有修好。
检测发现机器能点亮能进系统,但是两分钟左右就风扇狂转掉电,原因很简单,没有检测到独立显卡。
拆机测试显卡多项供电都正常,包括显存供电等都正常。
机器较新没有找到图纸
显卡和南桥被人焊过。测试显卡核心供电阻值0.8左右,阻值应该正常。估计显卡问题没得跑了。报价换核心。
客户接受不了换显卡的价格。。无奈只能给他解释一番尝试改集显。
查了一下论坛相关资料无果。
无意间发现U63   4PIN无电压,猜测会不会是显卡的复位?短接4-5PIN。进系统测试依旧没有发现显卡硬件。
但是出现了一个奇迹,集显不掉电了。显卡风扇不转,cpu风扇做匀速运动。
播放电影超过30分钟无异常。
发此贴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遇到类似问题有一个借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这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
其实就是想查显卡的复位

网友: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猜测。

网友:
我正有一台,换了南桥,CPU供电,声卡,也是进系统一会三灯闪,风扇狂转一会重启。明天试下。

网友: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看头像了还是在看文章

网友:
认不到独显所以查独显复位信号,短接门电路复位信号不断电了,所以是独立显卡认到了吗

网友:
蓝天代工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小芝麻6脚 容易坏 温度检测

网友:
显卡有问题  进系统掉电的有很多

网友:
这个好,,可以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我有台神舟战神w65s,显卡供电ic进水,拆掉上管可以显示,就是进系统三声报警,一直报警

网友(2020-06-10):
我有一台独显供电对地只有0.003,胜利的表,对地才0.002,应该就是对地短路了,现在不上电这阻值肯定不对把,1v烧鸡电流0.400左右 ,烧不出来

网友(2021-04-25):
U63是什么

网友:
D02-7HA4主板怎么没找到U63芯片在哪

网友:
找到U63测试4pin待机0.23V开机无电压,改集显失败

网友(2022-01-28):
蓝天的准系统也是不装显卡就会警报关机

网友:
改造成功,不错

网友:
能跟上图纸那就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