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暗夜精灵DAG35DMBAD0 换桥

楼主(2020-04-03):
hp  暗夜精灵DAG35DMBAD0  南桥换了点不亮,是必须刷BIOS吗

网友:
重置下bios,不行再刷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换了必须要刷BIOS的

网友:
桥不行,买了个新的150的就好了,原来板子拆下来的就不行,开机掉电

网友:
据说这个桥锁me ,拆下来的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