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3N同行做了系统后不认硬盘

楼主(2020-04-03):
E403N同行做了系统后不认硬盘 板载固态128gb  pe bios
都不认 见鬼了

网友:
这次玩大了!装个系统给硬盘废了

网友:
基本上认定硬盘挂了,但这种板载硬盘的机装系统之前应该就经常死机、兰屏,所以顾客才会去装系统,硬盘在装系统之前就有问题了。可以跟顾客沟通一下,要碰到不讲理的那就砸在手里了。

网友:
垃圾机器,硬盘都板载!坏了就加个硬盘了!

网友:
处理这种问题同行是高手,他们能把客人说的团团转,让同行解决才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