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楼主(2020-04-03):
m5a78l-m lx3 plus 这块主板现在就是这个信号一直在跳变电压不稳定S_CPU_PWROK就这个信号 现在不知道该查查哪里了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指点一下
cpu

网友(2020-09-06):
伴随着复位在跳变?如果是伴随复位在跳也就是显卡槽A11,在跳变,思路是查全板供电,时钟,查了就是北桥的问题,这种板我修了不下100块,爱坏483时钟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