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Pro 2 A1701开机logo无限重启,恢复模式和DFU模式都刷通过了。症状依旧。

楼主(2020-04-03):
ipad Pro 2 A1701开机logo无限重启,恢复模式和DFU模式都刷通过了。症状依旧。3到5秒一重启。请问有没有通病或者头绪。让我少走弯路,谢谢大师们! #ipad#  #苹果#  #白苹果#

网友A:
应该 是有虚焊,有没有拆开检查过?

网友B:
修过一个ipadpro10.5重启 是降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重启问题最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ipadpro10.5重启 是降压线圈的问题

你这个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别问,问就是电感

网友C:
单板加电开机排查外配

网友D:
我也有一个9.7pro也是这样,换了硬盘刷机正常过,刷过去还是df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板加电开机排查外配

外配不接就可以跳过这个自检么?我现在还没拆,就是怕主板问题暂时在外地没有工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 是有虚焊,有没有拆开检查过?

暂时没修没拆,老板从美国带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ipadpro10.5重启 是降压线圈的问题

电感?一般在什么电路附近

网友:
哈哈,一般是供电的电感么?

网友:
各位的评论让我有点维修思路,很感激,但是我现在身边还没有工具检修,只能参考排除外配,如果不是外配问题就先从电感的输入正不正常。这个思路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板加电开机排查外配

单板和开关,加屏幕观察对么

网友:
电源附近的,显微镜下仔细看看,用镊子顶下,有松动的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9.7pro也是这样,换了硬盘刷机正常过,刷过去还是dfu

参考一下大师们给的意见,我暂时没有工具,故障修好了也过来给点意见

网友:
断左右感光试一下。

网友E:
为什么不先从重启日志入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先从重启日志入手。

进不了系统啊!怎么看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不了系统啊!怎么看日志
wifi模块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就是外配的问题!你单板开机看看,不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