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显存定位测试软件撸不显示显卡之xfx-RX564

楼主(2020-04-03):
这几天很忙。非常忙,简单说一下这张矿的维修过程!

到手一张讯景564显卡,成色很新!
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不显示。
1.各种供电测试正常产生
2,复位信号正常。gpu温度表示已经工作,示波器测试bios波形产生。
3,直接上测试软件三下五除二

b道报错,
搞下两个颗粒,看到一个掉点,一看还好是接地不重要。
重新换上植好的显存。
再次测试亮机!

网友A:
不显示  是怎么跑测试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  是怎么跑测试软件的?

调用集显测试,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用集显测试,一样的!

核心有温度就能证明 GPU已经工作了? 我有张XFX 588 之前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现在全完不亮。 供电齐全 复位有 晶振起震,BIOS有片选  第二脚有波形。数据地址线 阻值正常!耦合电容 万用表测不了!明天 我用集显跑一下呢!

网友:
没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有温度就能证明 GPU已经工作了? 我有张XFX 588 之前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现在全完不亮。 供电齐全 复位有 晶振起震,BIOS有片选  第二脚有波形。数据地址线 阻值正常!耦合电容 万用表测不了!明天 我用集显跑一下呢!

思维严密是没错的,单有时候条件太多。太麻烦。何不先从简单入手。测试一波几率较大的显存。

网友:
您好楼主植锡板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测试软件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下载?

网友:
这个软件内部的吧

网友:
有测试软件,太牛了

网友:
楼主能发个软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软件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下载?

收费的,需要特定环境下使用。不过便宜

网友:
需要特定环境,和一张硬盘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软件我有,可惜我的不能远程,黑屏的测不了!

网友:
这个测试软件要在linux下跑的

网友E:
我有个显卡,打不了驱动,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大神为什么掉的是接地点不重要,植球焊回去就好了有点说不过去啊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显卡,打不了驱动,一般什么问题

什么型号的卡?查看一下bios

网友F:
有偿求A卡显存定位软件

网友:
思路很清晰,提供下测试软件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偿求A卡显存定位软件

网友:
有软件,太牛了

网友:
linux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测试软件能否分享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2020-08-19):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