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是sr17e芯片短路还是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03):
g400进水机,桥供电短路0欧,下管短路,取下,还是短路,断开pj701后级还是短路,接下来取下桥芯片,测量正常不短路
就在网上订了sr17e,发来是QE9AE9,有说能通用的,就换上了,下bga测量还是短路
帮分析下这是芯片短路还是电路短路?谢谢

网友:
最好找一个用你买回来的芯片的图纸对着脚位图看看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可以排除一下桥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买到坏桥了吧

网友:
垃圾桥 工程版ES.

网友:
没上机前测一下稳妥些

网友:
就怕遇到这种头疼事

网友:
估计你的这个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板做变形了,芯片里面的供电和地碰一起了吧。

网友A:
       桥的焊盘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怎么看和你买的这个桥有黑胶的感觉。

网友:
上个月也是这样一个桥,上机就大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焊盘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怎么看和你买的这个桥有黑胶的感觉。

是的,买来的这个桥原来是黑胶的

网友:
买不到好桥    宁愿换板也不买桥   有时候明知道坏的   也要搞    维修人好痛苦

网友B:
诺诺的问一句  是不是爆锡了

网友:
就问你芯片多少钱买的  我买全新的SR17E就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诺诺的问一句  是不是爆锡了

不会,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网友:
不出意外你是买到坏桥了   要么是焊接出了问题

网友:
上机前,你都不测试一下南桥的供电阻值吗?这个位置短路,基本上是桥的问题,或者脚位连锡了。测一下usb对地看看

网友:
桥的问题,我现在都不换桥了。。。。。。。。。

网友:
一句话 拆桥 桥都不确定是不是好的 必须拆

网友:
你这桥是拆机的吧,桥的问题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