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充电慢,电量不上去

楼主(2020-04-03):
苹果X充电很慢,电量不上去,要重启电量才会上去,已换过电池,如图充了5分钟一直卡百分74,请教大师们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充电器电压对不。?

网友:
查充电线路啊

网友:
充电器,电池,充电线路元器件依次排查

网友:
可能是电感问题

网友:
快充试过了吗

网友:
更换电池试试,碰到几个多是电池问题

网友:
充电电感裂,修过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电感问题了

网友:
也可能是前置 碰到一个 或者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