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的BIOS旁边电阻丢失了一个

楼主(2020-04-03):
不知道多大的阻值,哪位大佬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A:
量下是否和7脚相连,相连的话就是3.3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是否和7脚相连,相连的话就是3.3K

可以看到是和七脚相连的

网友:
论坛有图纸啊

网友B:
也有点位图和软件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是有的 你可以直接看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点位图和软件

没找到,尴尬

网友:
你可以用电路图看看这个BIOS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图纸一大把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找图纸,然后跑线看看,实在不行找个几k的电阻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图纸,然后跑线看看,实在不行找个几k的电阻装上试试

找了个2.3K的,后来发现bios装错位置了,现在换过来也不行

网友:
今儿才修了个,换屏。机器客户拿走了,没法子

网友:
站内搜y400点位就出来了。有个是图纸和点位都有的帖子。发了个连接审核没通过

网友:
Y400的图纸,论坛有的啊 、

网友: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