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键盘不可用,求助

楼主(2020-04-03):
故障:键盘很多键用不了,换过新的还是一样,测过对地阻值。66-68欧姆之间。然后刷了好多个EC程序,都不行.我用的编程器是RT809F,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刷不了EC程序,还是IO坏了?求各位大神帮忙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A:
把跟键盘线路的排阻拆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跟键盘线路的排阻拆了试试看

好的,感谢大神给思路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