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4-ce2017TX 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20-04-03):
如题 无线网卡驱动装了N多 蓝牙那块还是感叹号。系统win10换了几个版本,官网驱动也下载了 ,就是装不了。无线网卡确定是好的 。。主板bios都刷过还是一样,哪位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18年的本子 不敢乱动 。。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1,从惠普下载驱动解压缩后到C盘根目录C:\swsetup文件夹,不要安装;2,在设备管理器中选中蓝牙右键点击,点更新驱动选项,点浏览计算机已查找选项,点从计算机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选项,点从磁盘安装选项,点浏览选择解压到C:\swsetup文件夹中的驱动文件夹;3,里面会显示好几个安装信息文件,挨个试;

网友:
惠普的无线网卡要原装的,不是原装的是不行的。

网友:
      用电脑店的PE系统,进PE看看能不能显示无线,电脑店PE里面可以实现上网。

网友:
测量开启信号,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1,从惠普下载驱动解压缩后到C盘根目录C:\swsetup文件夹,不要安装;2,在设备管理器中选中 ...

按你的方法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加个外置的好了修复麻烦

网友:
BIOS 南桥 还有主板的芯片组驱动 都会影响

网友:
LZ的无线网卡是9462/9560这种cnvi协议的?先把卡拆下来擦金手指,清洗插槽,如果还是这样故障,干南桥

网友:
cnvi协议的是CPU内置无线模块,搞南桥可行吗?

网友:
能认装不了驱动少见吧

网友:
我确认我遇到这种问题肯定是一脸懵逼的

网友:
LZ先把卡拆下来擦金手指,清洗插槽..........

网友:
换个 USB  的  别那么费劲了  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