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鱼收了两个联想小新 700-15ISK坏板有个快修好了

楼主(2020-04-03):
其中一个是上电0.4a不出cpu和cpu集显供电,一个是过公共点不触发,第一个加焊电源管理芯片不行,从第二块版换过来芯片也不行,于是果断放弃,直接修第二快不触发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后,发现是ec问题,把能触发的这个ec换上后,发现3.5v触发有开启,有供电,不出3.5v,于是换了3.5v芯片就上电了

目前是开机电流0.7  不出cpu集显供电   听说这个机子不插屏线是不出集显供电的,是真的嘛。已经买了屏线,万一,,用屏线也不出呢。。。

求个思路。因为他是坏在ec和3.5v芯片已换。cpu供电那边应该没问题才是。。。。。。。

网友:
下面有高手师傅回答。。。。

网友A:
能修好一个你就赚大了  哈哈  多少钱买回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一个你就赚大了  哈哈  多少钱买回来的啊

每个板230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捡漏了。

捡漏个鸡儿。。目前这症状怎么破

网友C:
搞定了吗,是接屏出供电吗

网友D:
按道理来讲  现在是该CPU 工作    很有可能是U有问题的   0.7 我有的是换U 好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吗,是接屏出供电吗

只能等屏线过来看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来讲  现在是该CPU 工作    很有可能是U有问题的   0.7 我有的是换U 好de

也是同一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是同一型号吗。。

不是  其他型号   很多个都是CPU   出问题   你可以仔细查查 条件  0.7很容易是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  其他型号   很多个都是CPU   出问题   你可以仔细查查 条件  0.7很容易是CPU

是要换u还是加焊,这是黑胶的。。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要换u还是加焊,这是黑胶的。。

这个换U 也还好吧   换过几个了

网友F:
只能等屏线过来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等屏线过来看看了

到了,也是一样

网友:
捡漏成功的,不要灰心

网友G:
这么高收?风险收益不成正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收?风险收益不成正比吧

这种黑胶的板子本来我是不收的,但是看他成色还可以想着收两个过来对照着修

网友:
楼主有钻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