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01 版号MA18 MB 15315-1M 5脚芯片烧糊 求芯片丝印

楼主(2020-04-03):
  进水的小米笔记本
图中的小5脚芯片烧坏,看不到丝印。求帮助

网友A:
有个161201在修,但是不一样

网友B:
上面的U3401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U3401可能是一样的。

谢谢提醒,我再比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161201在修,但是不一样

感谢

网友B:
看样子可能是给非主要电路供电的多半可以不管
我对了一下我的不太清楚的图片,可能是这种东西

网友:
找下图纸呀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要是有图纸我都不用求助了

网友:
  可以在某宝看看有没这板子的高清照片。

网友:
54B2K

网友C:
我的板号是15315-2,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电源端只有5V不自动升压到20V。刚接到还没修好。哪位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号是15315-2,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电源端只有5V不自动升压到20V。刚接到还没修好。哪位有图纸吗?

小米很多是TPC电源头坏,楼主更换绝对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号是15315-2,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电源端只有5V不自动升压到20V。刚接到还没修好。哪位有图纸吗?

换好了记得回来加分

网友:
听我的,换板,来钱又省事!

网友:
就喜欢给人帮助的加分

网友:
嗯    那个小米笔记本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可能是给非主要电路供电的多半可以不管
我对了一下我的不太清楚的图片,可能是这种东西

好的,谢谢。等其他配件到了之后我再查查

网友:
非常感谢,已加分!和旁边的USB口供电芯片一样的工作原理,型号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U3401可能是一样的。

有人给图了,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号是15315-2,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电源端只有5V不自动升压到20V。刚接到还没修好。哪位有图纸吗?

你测一下我的损坏的这个管子的4脚是不是短路了。我的是4脚短路了,烧机EC坏。转接头接可调 可以充电,不触发。UA801旁边的几个MOS管全部量一遍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