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信号电压

楼主(2020-04-03):
台式机主板型号:华硕X99 尖齿虎故障类型:CPU不跑码
通电关机正常,待机正常
晶振0.3V 0.34V 压差较小,但不影响开机

就是这个信号:H CPUPWORK   测量电压 0.8V 忘记了 这个信号电压应该是多少

还有一个信号:VRMPWROK 电压也是0.8V

求问各位老师: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然后测量PCH1.05 对地阻值偏低7左右,但是能正常发出电压 PCHPWROK 1.02V 印象好像是1.20V

网友:
查时序 这个VRMPWROK 信号是供电芯片ASP1257发出的。太晚了不搞了,明天继续,哪位老师帮我看下这个芯片有资料吗?

网友:
测量一片华硕的主板VRMPWROK 电压0.8V正常开机,使用稳定。测量另外一片V星主板VRMPWROK 电压1.57V也是正常开机,使用稳定。不知道这个信号到底电压应该多少?我觉得应该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