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电压测试,都在啦

楼主(2020-04-03):
台式机显卡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 总线供电,都在啦测试

网友:
测试啥了,这么高兴呢?挨了一烙铁吗

网友A:
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鬼。      电压正常 显示卡就一定能亮起来?检查下GPU和显存 bios这些〇K不

网友:
建议删帖,没有任何意义。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显卡插在插槽上测啦些元件,可以测试出电压,然后拉些电压才算正常

网友:
太深奥了,完全理解不了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12伏 是什么电压    1.8伏是什么电压    1.1伏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