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请教大家一个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数据恢复的,
U盘是台电32g的,接口USB3.0
U盘主控芯片是:SM3267L
客户描述是当时U盘接在电脑上不小心撞了一下,就识别不到了,U盘是我孩子老师用的,他是用来写教学档案的,平时把一些教案资料存放在U盘里面,U盘拿给我的时候是出现不识别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了下,引起的原因是主控芯片引脚磕碰断线芯片有几个引脚开路了导致不能识别,我从网上买了一个代用的电路板盘体主控是一样的进行了搬板,在量产软件里也能正常识别到闪存容量,插上U盘的瞬间电脑也可以听到识别的声音,叮咚的一声,就是不会出现盘符,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接PC3000才能恢复。

网友A:
想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恢复数据,手头上没有PC3000恢复工具,该如何处理?

网友:
用原来的板主控飞线,主控坏换主控就可以了,不需要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恢复数据,手头上没有PC3000恢复工具,该如何处理?

用原来的板飞线想去,主控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主控,试试,不需要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来的板飞线想去,主控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主控,试试,不需要量产

谢谢  线太密集了,我没有显微镜我飞不了

网友C:
买一样的主板,把颗粒和主控都搬过去就可以了,不需要量产,插上去直接可以用
,如果不行就买其他主控的主板,我记得好像有款安国2.0的,直接不需要量产就可以使用的,装好后,如果提示格式化点击取消,然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没有显微镜可以用手机,手机支持数码变焦的,把手机固定好,然后放大下,眼睛看手机,操作焊接,也是可以的,倍数不要放太大,太大模糊

网友:
搬板,,用原来的主控和芯片,有3000flash也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一样的主板,把颗粒和主控都搬过去就可以了,不需要量产,插上去直接可以用
,如果不行就买其他主控的主 ...

你说的是不是这款电路板    客户原来是3.0
闪存颗粒是BGA132的

这款是不是可以用,像你说的情况直接焊机不用量产,然后再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这款电路板    客户原来是3.0
闪存颗粒是BGA132的

你去U盘量产网,里面有资料的,你找找看,和上面的原理是一样的;上面的是截图,我截图了一部分,这个论坛发链接好像需要审核,所以我没法出来。

网友:
我可以处理,需要读芯片恢复,不是只有一个工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