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M190WA数据

楼主(2020-04-04):
联想L1950WA数据  ---(T9AGRHEY4XG1HNJ)(715G3327-1)(RTD2122L+RTD2525L)(LM190WX1-(TL)(C1)或者LTM190BT03

展鹏联想L1950WA(T9AGRHEY4XG1HNJ)(715G3327-1)(RTD2122L RTD2525L)(LM190WX1-(TL)(C1.bin

联想M190WA数据

网友:
这款显示器 太老了。。。估计没人修

网友:
朋友的显示器,本来是高压打火,不过还能亮屏。不过后来试机的时候高压插口烧糊了,结果指示灯也不亮了。各路电源都正常。也能正常读取数据。才怀疑是数据丢失了。翻找以前的数据找到一个型号一样,只是配屏不一样而已,后来查询屏参几乎都一样。抱着试试的态度,一次就成功了。显示器菜单也一样。所以发出来给有需要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