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4S要用手指用力压住屏幕排线和插座才可以正常显示和触摸

楼主(2020-04-04):
我有一个旧的苹果4S,很久之前因为测试另外的手机屏幕而经常插排线,导致现在的情况,苹果4S要用手指用力压住屏幕排线和插座才可以正常显示和触摸。不按压屏幕排线的开机就是只有背光黑屏没有显示,要用力按住屏幕排线和插座才可以正常显示触摸,松开后慢慢花屏不能正显示和触摸。请问是否主板插座弄虚焊了,还是周围的零件出问题(屏幕新换的,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排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2020-05-23):
内联座接触不好的,风枪吹下来,换个新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