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开机无显示,拆机这个元件烧了

楼主(2020-04-04):
不知搞是好

网友:
你的独显挂了。

网友:
😄哈哈,19v干过去了,基本挂得多,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看楼主运气如何了

网友:
供电上管击穿,有些会烧CPU,自己不好弄的,找专业人士维修吧

网友:
供电上管烧  估计这个版层也烧了   先取下这个芯片看看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独显挂的几率很大,板层不处理好,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做维修的应该有备这种乌龟壳mos管吧!吹下换上便知

网友:
CPU没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来弄点分走人,实在是没有分下载了。烦

网友:
在中间位置  真的很麻烦。修好了,散热也麻烦。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乌龟壳 最爱坏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改成其他MOS关吧

网友:
做工太差了,这批机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