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CPU卡0.8G

楼主(2020-04-04):
自己的本子给维修师傅修过,原本是开机不过电 师傅也帮我修好了 因为当初只有给裸版 师傅没法检测 大小寫會亮就發回來了 一开始想过是温度问题重新上了散热膏但是问题还是依旧有重装系统catalina 进系统很卡后来下载监控软体CPU温度待机4.50度拆开摸散热片也没有异常高温后来也在原硬盘装了个WIN10 一样也是CPU 0.8GHZ 后来自己猜想刷了3个不同BIOS 问题仍然依旧直到我在WIN10系统里下了一个软件叫ThrottleStop进去后关闭BD PROCHOT 睿频才恢复正常到了3.2~3.4 但仅限于WINDOWS作业系统而且每次重新开机就要再开一次软体已经搞破头想不通是什么原因造成CPU卡时脉0.8
请各位大神帮个忙给个指点 谢谢!!

网友:
触摸板检查了吗?

网友A:
触摸板键盘能否正常使用,排线是否有腐蚀,还有一块小板 ,出问题也会导致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导致降频

网友:
可以基本使用但是设置里无法检测到触摸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键盘能否正常使用,排线是否有腐蚀,还有一块小板 ,出问题也会导致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

触摸板可以使用 也没有腐蚀 进一步更换小板 结果后续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键盘能否正常使用,排线是否有腐蚀,还有一块小板 ,出问题也会导致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

顺带一题请问各位大神 刷BIOS会导致序号跟原本的不一致吗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带一题请问各位大神 刷BIOS会导致序号跟原本的不一致吗

会的 这个bios 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卡顿

网友:
应该主要还是温控上的问题吧?

网友C:
电池不行就会卡0.78

网友:
最后温度方面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没问题 最后在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后 问题解决了 触控板侦测也恢复正常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就会卡0.78

就是电池的问题感谢你

网友:
电池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 这个bios 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卡顿

那请问有方法可以移植原本BIOS的信息吗 我有原版BIOS 但是使用这一两天系统一直报错 每更换一次BIOS 系统都有重灌和升级

网友:
CPU掉点也会这样,更多的是本子摔过CPU底下掉点了,不是脱焊是pad断线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键盘能否正常使用,排线是否有腐蚀,还有一块小板 ,出问题也会导致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导致降频

本来应该是某一家维修店赚这个钱的,这么一搞呵呵了,所以说啊!有些做维修的天天报怨没生意没钱赚,这能怪谁呢?同行之间相互保守的不要不要的,一个用户发个帖子大家回复得这么卖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应该是某一家维修店赚这个钱的,这么一搞呵呵了,所以说啊!有些做维修的天天报怨没生意没钱赚,这能 ...

你在我这里阴阳怪气什么,我回复谁什么问题不用你管吧,别人赚不赚钱关我什么事,你挣多少也不关我什么事

网友:
遇到过很多联想的  部分刷BIOS解决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老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