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主板只有PCI-E 1X和16X没有PCI插槽

楼主(2020-04-04):
请教高手主板只有PCI-E 1X和16X没有PCI插槽!怎么插诊断卡啊?

网友:
买个转接卡

网友:
现在买611检测卡

网友A:
现在都用100多块钱的卡,走LPC或者PCI-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100多块钱的卡,走LPC或者PCI-E的

PCI-E的主板是不是有部分主板不一定显示代码?

网友:
买转接卡还不如直接升级换块诊断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的主板是不是有部分主板不一定显示代码?

有些是插跳线的,技嘉的可以直接插PCIE 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