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趣的维修

楼主(2020-04-04):
AOC3284 飞利普3284E5Q 324E   32475Q 这几个显示器用的都是同一个板7715g6242-m02-000-004f  有些是000  有些是001  002 003这几个板子我都试过,都可以通用,只是显示的LOG不同,还有就是可能要把BIOS刷过去,硬件是完全一样的,今天 我又碰到这板子了,就是背光闪一下就没有的,平时我是换一下灯条的哪个芯片OZ9998MG,但是今天 换了两个也不行,就到论坛上搜了一下,去保护,还是不行,闪一下就没有了,试一下的心情,把高压电容加了一个并了一个,奇迹出现了,亮了不灭了,维修的心情就是这么一上一下,这也算是一个经验吧,说的不到的还请大神们指导,我咐上图

网友:
把高压电容加了一个并了一个,棕色的对吗?

网友:
能用的住才是王道,

网友:
为什么要并了一个、直接换了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故障在哪里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过压保护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的吧

网友:
也许就是高压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