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HP TPN-Q171开机不显

楼主(2020-04-04):
一个HP TPN-Q171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拆机没发现进水,量各电压是正常,只有CPU集显没有供电,于是下载BIOS,论坛里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有的是开机不显,有的是开机要等20秒才显示,于是淘宝里买BIOS,刷上开机秒亮,送上绝对秒亮机的BIOS.板号:DAG31AMB6D0  REV 独显。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绝对秒亮 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 独显.zip

网友(2020-10-04):
正好需要  下来试下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不触发  先试下看

网友(2024-07-27):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
这个下载后,刷了待机0.01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2024-11-10):
刷了楼主的BIOS还是一样大小写亮,但是不显示可能我的机器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好的,我的是触摸板有问题,导致sm总线一直读取,电流停在0.43,独显供电出来就掉,先是刷了隔壁改me的,刷上去一直能出独显供电,后面又刷了这个BIOS,现象跟我原机的BIOS一样,后面刷上一直出独显的BIOS测出来我机器sm总线异常,拔掉触摸板就不会一直读取,当时拔掉触摸板的情况刷隔壁改me的也是不显示的,于是又刷回原机备份的,正常显示了,因为这个BIOS跟我备份的一样形象,所以才判断这个BIOS是好的,我也会把我备份好的上传上来

hp tpn-q171 14-al128tx DAG31AMB6D0 REV D 好机bf W25Q64BV_20241123_105915.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