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焊接芯片,成这个样子还有救没得?

楼主(2020-04-04):
拖焊拖成这样,比狗啃了的都不如,也不知道芯片遭烧坏了没有哟

网友A:
太小了,眼睛老花手也抖,这块主板估计要费到手里

网友:
把心静下来 慢慢拖锡

网友:
新手吗 多多练练!基本没事 心静下来

网友B:
我比你就强那么一点点。
我现在用AB胶水先粘上去,然后用风枪吹的。
经常搞得焊盘脱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比你就强那么一点点。
我现在用AB胶水先粘上去,然后用风枪吹的。
经常搞得焊盘脱落。

我就怕针脚还没对齐胶就凝固了那更惨,芯片太小,好不容易对齐有轻微的抖动它就歪了,烙铁头子去一碰它也歪了

网友C:
买个好点的烙铁。。到论坛的网店,有很多选择。。还有助焊膏都建议买好点的。。用烙铁拖一次,IC放上去,热吹风380度左右吹,边吹边调整位置。。

网友:
还有多练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好点的烙铁。。到论坛的网店,有很多选择。。还有助焊膏都建议买好点的。。用烙铁拖一次,IC放上去,热 ...

烙铁拖焊盘?焊盘有锡不平整芯片很难对齐哟

网友:
对的,先大概对好,锡融了,再轻轻的推到位。。

网友:
厉害 厉害 搞多了自然顺手

网友D:
你这是方法问题
芯片换下来先把焊盘用助焊剂辅助拖干净再给焊盘上锡
焊盘上焊油吹化,芯片对齐镊子固定上热风枪移开镊子芯片自动复位
(你不会是钓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眼睛老花手也抖,这块主板估计要费到手里

不费个10几块主板是学不好焊接技术的,放宽心,后面还有好多板要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方法问题
芯片换下来先把焊盘用助焊剂辅助拖干净再给焊盘上锡
焊盘上焊油吹化,芯片对齐镊子固定上 ...

镊子压起芯片乱跑,太小太密了,一根头发丝的位子就错位了。

网友:
你不上焊油,焊武帝都焊不好,没焊油用松香也行碎的

网友:
多看视频吧,bilibili等等里有脱焊技巧教学,因为我只看bilibili所以只介绍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好点的烙铁。。到论坛的网店,有很多选择。。还有助焊膏都建议买好点的。。用烙铁拖一次,IC放上去,热吹风380度左右吹,边吹边调整位置。。

拖锡要怎么样才不会导致连锡啊?怕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方法问题
芯片换下来先把焊盘用助焊剂辅助拖干净再给焊盘上锡
焊盘上焊油吹化,芯片对齐镊子固定上热风枪移开镊子芯片自动复位
(你不会是钓鱼吧)

我没有给焊盘上锡,一般都是上点松香,这样很容易就把芯片粘住了,但不知会不会是松香导致不接触的原因,焊了好几次芯片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拖锡要怎么样才不会导致连锡啊?怕短路

用好点的无铅锡丝,焊膏,恒温烙铁(360-3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给焊盘上锡,一般都是上点松香,这样很容易就把芯片粘住了,但不知会不会是松香导致不接触的原因, ...

看教学视频吧  我看到最好的方法就是给焊盘先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给焊盘上锡,一般都是上点松香,这样很容易就把芯片粘住了,但不知会不会是松香导致不接触的原因, ...

还有,助焊剂松香都是帮助焊接的我猜原理是让锡珠自动吸附到金属上..

网友:
多焊几次总结一下,会熟练度。

网友:
最简单不过了,你用锡箔纸吸热太快了

网友:
新手 第一次 焊接的算是不错的  加油

第一次都不会很熟练的 掌握方法多联系 之后摸索出技巧

网友:
对维修手机的人来说,你这个就是送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烙铁拖焊盘?焊盘有锡不平整芯片很难对齐哟

这样的芯片我也觉得烙铁好用,拖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拖锡要怎么样才不会导致连锡啊?怕短路

锡丝好点就行,流动性好点低温锡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芯片我也觉得烙铁好用,拖焊么

尖嘴烙铁拖的,马上买马蹄和刀口

网友:
加焊油。拖干净不就行了。多大点事啊。

网友:
一样一样,我年轻那会儿也这样

网友:
买台bga,专治手残,拆EC贼好用

网友:
买好点的焊锡,这样的芯片熔点高的焊锡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怕针脚还没对齐胶就凝固了那更惨,芯片太小,好不容易对齐有轻微的抖动它就歪了,烙铁头子去一碰它也 ...

AB胶水凝固很慢的。可以在芯片肚子下面滴一滴。对齐引脚后,不用管它。等个几分钟,固化后。直接上烙铁脱焊。百发百准。焊的比很多老手都精准。我发明的土法。

网友:
都一样,都是从这个过程来的,就像楼上说不费他的十几块板,是练不出来的

网友:
刷机试试……这种芯片很好焊接,多练练就行。

网友:
你上这么多锡纸是要上BGA吗,熟练以后用不着这玩意儿的

网友:
1.新手焊接先把焊盘拖平,2.焊盘涂少许焊油,用风枪加热焊盘,3.待焊油融化后,把芯片轻轻地摆正,利用焯油的粘性把芯片粘住。4.确定对准后,用烙铁焊接芯片4周的引脚固定芯片,5.最后就是慢慢的拖焊芯片,直至没有连锡为止。

网友:
第一次已经不错了  你还没见过跟电焊机一样的 这个没有捷径听谁说都没用  多练习就好了  我当时报废的都数不清多少个

网友:
千万别用胶 有问题就难办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掉了好几块好主板的焊盘。这个建议买点好的助焊膏,好点的焊锡,最好低温锡,比较适合新手操作

网友:
这芯片间距直接吹上去就好了呀,哪里需要拖锡呢,练吧。

网友:
比我第一次焊的好多了

网友:
几十块钱买瓶好的焊油,先点焊对角几个脚,用刀头烙铁粘点焊一拖就好了,网上有很多视频,每次锡不要多了,宁愿少点

网友:
取下,先用吸锡带,把盘和脚上的锡搞干净,重新烧机上锡,薄上一层就好,不要太浓太多,等下拖焊又会这样。

网友:
好吧,正式宣告失败,去淘宝买剪板芯片来修算了,成本低些。另外我觉得这么小针脚这么密的芯片不适合连锡焊法,芯片针脚90度弯角那里怎么都要连到一块,一旦连上怎么拖都不会分开

网友:
这个IO的针脚没法修复了吧?

网友:
我一般用锡浆,风枪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