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1通电掉电反复求助

楼主(2020-04-04):
如题,量了CPU有12V 1.2V 内存有5V 1.5V 和5脚的3.3V,待机有3.3V 通电正常,有时候看开机有显示,但是卡LOGO,过了1分钟左右又如此。外接显卡一样·刷了BIOS  难道是桥问题吗?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测试PQ20处的两个三极管好像短路了,

,但是拆掉一样也是一样3个都有5V,难道桥报废了?

网友:
卡logo,卡代码,难搞

网友:
PQ20是啥部位的都不知道,要解决问题把毛病交代清楚嘛,就这么不明不白几句话谁也没法回答。图中三处5V凭什么说是短路了也?

网友:
卡LOGO会不会是硬盘问题 或者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