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个帖纪念下我修个Y470 KB930的惨案

楼主(2020-04-04):
早上去同行那里取了个Y470笔记本拿到店里修,一开始还以为是通病大短路的机子,心里还想着捡钱了。拿回店里通上电流表,我擦0.02待机正常,并不是大短路的问题,点开关发现不触发。期间排除了EC的BIOS 和PCH的RTC_RST# SRTC_RST# LID_SW# ACIN EC_RST#  EC_ON和RSMRST# 这些信号都正常,只有PBTN_OUT#按开关时不跳变。干了  换EC KB930,看了下库存还有3颗(请记住这三颗KB930),换好EC后插入适配器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之前连指示灯都不亮的),按开关可以触发,但是电流之上到0.11A就不动了,经排查所有的二级电压都没有输出,经测量发现没有+VSB电压,看图纸找到了PQ203,然后看到PQ203明显有烧掉的痕迹,所以觉得换一个就OK了。因为是P管而且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的所以直接找了个二极管连接D、S级,再次插入适配器,我擦 我还没按开关呢,怎么就0.6A了 ,赶紧断电,然后打了下+VSB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19欧姆,然后烧机大法,嗯?刚换的EC发烫,所以一脸懵逼的拆掉了EC,拆完EC后再打+VSB的值发现正常了,所以没再多想又换上了一颗,换好后不着急加电了,先打值也是正常的。然后加电。我TM,电流又是0.6A。 拔掉电源打+VSB的值又是19欧姆了。然后又把EC拆了,这次想了想,不对啊+VSB和EC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东西扯不到一起上啊,+VSB不就是给二级转换电压提供控制上拉的电压么,难道说+VSB还跟EC有间接有关系?所以看了下图纸找了所有+VSB去的地方。和我想的一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同时和EC +VSB扯上关系的。难道说板层串电了?然后跑了下+VSB和CE直接的线路当划到EC 28pin的时候表响了看了下阻值只有3欧姆,又看了下图纸发现这28pin的信号名称是EC_TACH,外面接了个上拉10K的电阻直接跑到风扇接口的2pin去了。而且电阻上拉也是+3VS的,也和+VSB扯不上关系。稍加思索决定干掉EC的28pin的焊盘,然后装好EC(最后一颗了),把上拉的10K电阻上移一半吗,再把风扇的2pin的线挑出来飞线接电阻接EC的28pin。然后插入电源,待机0.02,终于不短了,短接开关,电流终于正常的跑马了,接上屏LENOVO的LOGO也出来了。最后纪念下死去的KB930.

网友:
连烧几个ec

网友:
最后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28脚EC_TACH短路?
按道理说,就说10k有问题,应该也不会烧掉EC把,
求解

网友:
烧的有点多,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2020-06-28):
VSB板层串到28脚了吧,楼主这个方法猛,直接搭高架桥弃用原来的线路了,也不找原因了。

网友:
不容易啊!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所以通电前要仔细测量清楚再通电 要不然成本刷刷的提高

网友(点评):
机子多的时候那顾不了那么多,除非一天只修一台机。

网友(2022-06-11):
哈哈  前2个EC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