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320M-HDV不跑码求救

楼主(2020-04-04):
咸鱼收的,拿回来检查无维修无伤!上电后不跑码,内存也不报警,测时钟 3.3  复位3.4  BIOS电压 阻值都正常。PWROK也有3.3,各电压也出来了,还有哪些电压需要测量! BIOS刷过三个了!

网友:
咦?人都哪去了?

网友:
IO,桥,有一个坏了吧。先换IO看看

网友A:
诊断卡插错地方了,只有技嘉的插PCIE才好使。
华擎的需要插TPM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插错地方了,只有技嘉的插PCIE才好使。
华擎的需要插TPM接口。

我知道,但没有那个接口,有蜂鸣器!

网友:
好的,我换个看看!桥就没必要换了,没价值了

网友:
华擎 TPM接口就在 主板声卡接口后边

网友:
飞线出来接诊断卡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插错地方了,只有技嘉的插PCIE才好使。
华擎的需要插TPM接口。

现在跑码了,但00 11返码!

网友:
重点查内存条件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呀

现在00 11返码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  能找到点位图吗

网友:
现在主板都没修的意思了

网友C:
我觉得IO芯片嫌疑有点大

网友D(2020-07-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当料板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IO芯片嫌疑有点大

Am4的内存由cpu直接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