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Pro9.7不触摸

楼主(2020-04-04):
有一台iPad Pro9.7用着用着没有触摸了,拆开测量了触摸座阻值 除了接地的脚阻值都在690左右,由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那几个接地的正不正常,正常阻值是多少?这种问题可以排除触摸屏的问题吧?没摔过也没有裂纹。

求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三个电容是旁边电感过来的,测量无电压,电感也没有电压,阻值290,借一个电压过来还是没触摸。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A:
已解决,由于没有图纸,没有原理图只能量一下触摸ic供电,量到一组1.8供电的时候居然短路了,图片中位置,风枪450度快速扣掉,测试阻值回来了,扣屏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B:
挺好的贴没人回复 我把电容指出来吧

IMG_9512.HE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贴没人回复 我把电容指出来吧

平板的图太少了,维修起来还是要费点功夫啊。。

网友C:
无图纸维修相当让人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纸维修相当让人头痛

是啊,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吧,我图纸也不会看,汗

网友:
这款机器触摸电路短路居多,大部分是电容短了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由于没有图纸,没有原理图只能量一下触摸ic供电,量到一组1.8供电的时候居然短路了,图片中位置,风枪450度快速扣掉,测试阻值回来了,扣屏测试恢复正常。

楼主哪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