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B20P03

楼主(2020-04-04):
能用什么代用吗?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个P管,板号查元件号一看图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看着像是隔离

网友:
不知道什么管  看旁边有一样的 啊  量阻值    差不多就是好的   一起坏的很少

网友:
20A 30V P沟道MOS管。

网友:
p沟道的隔离管,在废板子上拆吧,一般的主板上都是有两个的,

网友:
p管哪里都是

网友:
一坨锡就过去了

网友:
就一个普通而常见的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