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500g不识盘数据不要了怎么救?

楼主(2020-04-04):
型号st500dm002主板型号100535704 rev c
症状:不识盘没上专业工具,(本来就是业余)
          电机转,有声音,上硬盘主板bios直接进不去,拆了立马进
          之前不转,拆了一下就有声音了,我还以为好了
请求:里面数据不要,oem拆的,能修好用就行
能做操作:软件层面的
                能烧bios,图中是备份出来的bios我再上传一份吧,不要随便用哦是坏板的bios
               更新:好吧,我的锅没解释清楚,能刷bios的编程器是js卖的盗版ch341a用烧录夹夹着刷的...
                          白piao来的不能修或者需要购置硬件就算了。拿来拆了玩

坏板bios(不包好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的锅没解释清楚,能刷bios的编程器是js卖的盗版ch341a用烧录夹夹着刷的...

你百度下固件门,用ttl刷机线试试清除下smart。插硬盘卡死bios有可能是坏道或者0扇区损坏导致硬盘无法就绪造成的

网友A:
用ttl刷清下smart试试

网友C:
希捷史上最烂硬盘。磁头比花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ttl刷清下smart试试

好吧,我的锅没解释清楚,能刷bios的编程器是js卖的盗版ch341a用烧录夹夹着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捷史上最烂硬盘。磁头比花娇

白piao来的不能修或者需要购置硬件就算了。拿来拆了玩

网友:
论坛多看看,有很多教程,这种盘很好修的。

网友:
这个盘不值钱了随便折腾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我也想折腾一下,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下固件门,用ttl刷机线试试清除下smart。插硬盘卡死bios有可能是坏道或者0扇区损坏导致硬盘无法就 ...

感谢,逛了一圈下来感觉希捷以前的硬盘好沙雕:liuhan:

网友:
机械盘出了问题有可能恢复,SSD九很悬

网友:
我有一块希捷装好系统能正常运行,容易死机成笑脸 蓝屏,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就能把硬盘修好,如果有那么简单,那PC3K就不要几万块了。

网友:
我有一块ST2000VX000
FW:CV12的,认不到盘
之前以为是板坏了,网上买了个块,把旧板上的ROM换过来,结果也没有救回来,其他就不懂要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硬盘要有MRT或UDMA才能修好,只要自检正常就能修好,MRT 方法如下:备ROM,生成新ROM,写入新ROM ,进入T级,两次空编译,再写回原ROM,再空编译两次,再做三步法,OK

网友:
硬盘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2020-05-16):
这个很好弄,1 备rom,2,生成新rom 3.写新rom.4.二次空编译.5写回原rom.6.再二次空编译.7.三步曲0k